WINCE Eboot 格式化 flash 出错

楼主:
以下是我的操作步骤: 下载eboot.nb0并运行 设定了一些基本参数之后 开始格式化flash
1) IP address: 192.168.2.22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15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C to default
5) Startup image: DOWNLOAD NEW
6) Program RAM image into Boot Media: ENABLED
7) MAC address: 11:12:13:14:15:16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B) Support BinFS: ENABLED
D) DOWNLOAD image now
F) Low-level FORMAT Boot Media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Set UDID : 00:00:00:00:00:00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X) DOWNLOAD image to boot media, then LAUNCH it off the media
T) Format a FATFS For NandFlash
---------------------------------------

Enter your selection: f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F7F] ...

...reserve complete.

Low-level format Blocks [0xF80 - 0xFFF] ...

...erase complete.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
1) IP address: 192.168.2.22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15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C to default
5) Startup image: DOWNLOAD NEW
6) Program RAM image into Boot Media: ENABLED
7) MAC address: 11:12:13:14:15:16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B) Support BinFS: ENABLED
D) DOWNLOAD image now
F) Low-level FORMAT Boot Media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Set UDID : 00:00:00:00:00:00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X) DOWNLOAD image to boot media, then LAUNCH it off the media
T) Format a FATFS For NandFlash
---------------------------------------

Enter your selection: 9
ERROR: BootMonitor: Low-level boot media format failed.

前一部分不是已经低级格式化成功了么 怎么后来又提示错误

网友:
bootloader都是和硬件紧密相关的,能运行wince的硬件平台不是唯一的,而且wince本身也有很多版本,你的BSP更是有很多版本,所以提问题之前先把这些交待清楚,否则就是让别人猜谜。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我补上 我用的是:
操作系统wince 5.0  芯片ARM9 S3C2410
硬件平台是优龙公司开发板 FS2410
BSP是它自带的

我想看懂它的Eboot 然后自己做一个 但现在它的这个出现了如上的问题

另:开发板上的 nand flash 存储了BIOS 、linux内核、cramfs文件系统和WINCE
格式化不成功是不是跟flash上有其他的文件系统有关?

网友:
我查了一下
按“9”的时候 程序中调用的是 bp_lowlevelformat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了false
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 这个函数会失败呢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