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卡保护区读写的问题

楼主:
文档介绍SD卡有约1/10的空间是保护区(也是"安全数字卡"命名所在),但现在还不清楚这部分区域如果操作,如果上文件系统,更不清楚这部分的数据保护功能能否使用的了,因为文件系统不能指定扇区,也就不能指定到保护区.
1.SD的保护区如何操作?
2.如果使用文件系统,如何通过文件系统访问保护区?

网友:
你的问题太牛了。好topic。
我只看过SD卡协议,没有看到那么细。我看看文档先。

网友:
不知道SD卡还有保护区,只知道SD卡可以加密,有128bit加密位,在加密状态下要密码才可以访问数据,否则读写命令都会失败
gooogleman 要是研究清楚了,上来说说

网友A:
这里所说的区域应该是DRM区域吧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其内容是加密的。
不知道怎么使用DRM区域进行加密?知道的可以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所说的区域应该是DRM区域吧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其内容是加密的。
不知道怎么使用DRM区域进行加密?知道的可以说说。

前辈,我没有能力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我知道有个人估计能——gsymichael,这位兄台专门开发SD卡方面的东西一年多了。
估计论坛初学者太多了,搞得他很不爽,他不敢现身了。O(∩_∩)O哈哈~
不过我查看他的登陆记录这几天都来过,你给他留言吧,估计他可以回答的。
他的空间http://hi.eeworld.net/gsymichael/profile

搞定了,也通知一下小弟啊。SD的东西我了解的太浅了。

网友B:
我也有个疑问,我的SD卡是2G的,可是当我放了一些txt文本进去后,结果提示空间不够,这些txt我在pc上看的是只有3mb不到,占用空间也才30mb左右,大概有个8k个左右吧,通过Activesync从pc端拷贝到设备SD卡中到差不多2k左右的时候提示空间不足,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望解答下。。
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疑问,我的SD卡是2G的,可是当我放了一些txt文本进去后,结果提示空间不够,这些txt我在pc上看的是只有3mb不到,占用空间也才30mb左右,大概有个8k个左右吧,通过Activesync从pc端拷贝到设备SD卡中到差不多2k左右的时候提示空间不足,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望解答下。。
感激。。

这个就怀疑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
你可以找一64MB的sd卡,看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问题。
我的flash以前也会这样。

网友:
没整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驱动问题。
我的flash以前也会这样。

你是说的什么驱动有问题??
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驱动问题。
我的flash以前也会这样。

你是说的什么驱动有问题??
能不能详细说下。。。

调试跟踪看在那里报的空间不足。。

有可能读的SD卡空间有误,可以先确认一下!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再顶一下。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顶一下。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个好难啊,真的只能帮顶了

网友:
1 我还真的不知道SD memory card上有“保护区”的概念;
2 SD存储卡的多媒体保护功能在CE和mobile上是通过文件过滤驱动+DRM来做的。
3 拷文件那个问题肯定是驱动写的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