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的rule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23):
关于protel的rule设置问题。
我现在在作一个双层板,其中有的件画得封装比较大,比如说LCD。
这些大件放在顶层,然后底层的相同位置可以放一些贴片件,
但按照默认的设置规则,放上以后会变绿。
请问如何设置,才让protel不进行这一项检查呢?
大件
封装
如何

网友A:
这是rule吗?底层顶层互不干扰的。怎么会变绿呢?你是不是没有mirror过去呀?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可以用以下方法解决:
1 双击你要转换为底层的器件,出现“Component”属性窗;
2 在“Properties"的”layer“中,选择下拉列表中的”Bottom Layer".
这样就可以将器件置于底层了。

网友B: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但不是楼上两个说的。
把检查方式由quick改为full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