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新手,询问pda与远程的数据库(oracle)同步问题,急!! ...
jscaptain
jscaptain

网友A(2008-01-08):
新手,询问pda与远程的数据库(oracle)同步问题,急!!!
原来没有做过嵌入式的开发,现在想在pda下做二次开发,系统是wince的,pda上的数据需要跟远程服务器的数据库做数据同步,远程的数据库为oracle,系统为b/s结构的,pda需要连接到pc机上在做同步,pc机可以连接系统,请教思路或者是有什么资料,万分感谢
数据库
远程
wince
开发
资料

网友B:
我是用Web Services 处理数据的。
不过,还有一个Oracle Lite 可以安装在PDA上的,那你可以调用Oracle Lite的东西进行数据同步。
具体,选用还得根据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