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注册表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关于wince注册表的几个问题
1、Hive_based 和 ram_based的CE系统哪个启动更快?
2、我所谓的启动过程指的是从冷启动到所有的内置的驱动都已加载的过程,大约各需要多长时间?
3、采用基于hive的注册表(注册表文件较大)是否有可能导致系统的文件系统被破坏的概率加大?
4、就你认为,采用RAM+外部文件,即将用户改动的信息放在外部存储器上,当用户开机时读取外部文件,修改注册表的相应内容和采用基于hive的注册表,两者哪个更有优势一些?请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多方面给出综合的建议。

网友:
像面试题,分又少...

网友:
引用楼主 kangle_0101 的帖子:
关于wince注册表的几个问题
1、Hive_based 和 ram_based的CE系统哪个启动更快?
2、我所谓的启动过程指的是从冷启动到所有的内置的驱动都已加载的过程,大约各需要多长时间?
3、采用基于hive的注册表(注册表文件较大)是否有可能导致系统的文件系统被破坏的概率加大?
4、就你认为,采用RAM+外部文件,即将用户改动的信息放在外部存储器上,当用户开机时读取外部文件,修改注册表的相应内容和采用基于hive的注册表,两…

问的问题很有水平,还没有能力答。

网友:
       在WinCE第一次引导的时候,所有的.hv都会被放到RAM中,WinCE系统会首先读取boot.hv进行相关引导时候的设置.当系统第二次启动的时候,会比较磁盘上的.hv和内存中的.hv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会拷贝磁盘上面的.hv到内存中.

      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HIVE注册表在运行的时候也是放在RAM中的,这样速度比较快.启动的时候会从磁盘上读出,在用户更改注册表以后,会被保存在磁盘上,保存的时机也是可以设置的,可以选择在用户更改后立刻保存到磁盘上,也可以选择在reboot的时候保存.

   因此,RAM的速度要快(ROM速度就是比RAM慢,要不PDA上就会用大RAM加扩展卡解决).不会导致破坏机率加大,因为HIVE只是在ROM存取次数多.ROM不是机械式的.应该是HV方案有优势,毕竟这是系统解决的办法.你说的RAM+外存也类似HV,但自定义的优化没有现成的好.

网友:
多谢疯魔圣使的答复。仍有以下问题探讨一下:
1、当系统第二次启动的时候,会比较磁盘上的.hv和内存中的.hv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会拷贝磁盘上面的.hv到内存中.

是不是说反了?一般磁盘上的.hv(system.hv) 和内存中的.hv(boot.hv)不一致是由操作系统升级(内核更新)引起的。此时引导hive是最新的,当与磁盘上的hv不一致的时候,应该替换掉system.hv才对吧,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2、注册表修改的保存时机一般是在reboot的时候保存还是立刻保存到磁盘上比较好?

3、应该是HV方案有优势,毕竟这是系统解决的办法.你说的RAM+外存也类似HV,但自定义的优化没有现成的好

   优化指的是哪些方面?能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