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还要驱动电路?

楼主:
电机通电后不是就能转吗?为什么还要加个驱动电路呢???

网友:
你觉得呢?

电机也分很多种的,比如步进电机,
http://www.onestudy.net/download/elec/100bj.txt

网友:
一个:控制端的输出能力不够

再一个,特殊的控制要求...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
==============
什么叫奇怪的问题? 我看到有些普通电机比如,收录机里面的那个都带有个驱动电路,为什么呢?

网友:
呵呵,电机带有驱动电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就是方便对电机的转速进行控制。不错,普通电机一通电就可以转,但当要控制其转速时就不行了,你怎么通过控制通电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啊,这就要靠驱动电路了。二,满足电机的功率要求,一些电机工作时时有功率要求的,为了方便满足电机的额定功率要求,加入驱动电路便于调节电路使其可以满足电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