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TFFS的问题。

楼主:
在flash中创建TFFS(没有bootrom),添加组件后,tffsShow显示id正确。

1。
usrTffsConfig(0,0,“tffs0”)返回-1。

sysTffsFormat返回-1。

问题出在sysTffsFormat上,我打印调试信息发现,在写文件系统信息时跨了几个扇区写的,比如:
扇区大小是:0x20000
sector 0:在0xc0000000处写了几十字节的信息,在0xc0004000的地方写了几个字节的信息
sector 1:在0xc0002000处写了几十字节的信息,在0xc0006000的地方写了几个字节的信息
sector 2:在0xc0004000处写了几十字节的信息,此处写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返回错误了。

请问,format的时候,写信息内容的区域是由什么参数控制的?是在每个扇区头都写吗?

2。看过系统文件中各种类型的sysTffs.c文件,有的是SIMM,有的是DIMM,有的是RFA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可以随便用吗?我用AMD spansion的S29GL系列flash应该用哪一种呢?

3。FLASH_BASE_ADDR和FLASH_SIZE两个宏除了在register函数和setwindowsize函数里用到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调用?
这两个宏与config.h中BOOT FLASH的定义重复了。我在sysTffs.c中将这两个宏改了名字,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4.syslib.c文件中的内存映射表需要改什么吗?已经包含了FLASH的映射,但宏定义是和sysTffs.c中的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测试map函数可以正常转换地址的。

谢谢!

网友:
I am learning ,so I cann't tell you,but interesting to it.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TFFS
用在NAND FLASH上
不过tffsDevCreate()不能成功...

和楼主一样
启动后tffsShow可以得到正确的信息,
usrTffsConfig 运行到tffsDevCreate()就不正确了,创建设备失败
sysTffsFormat 也是返回-1;

希望哪位大侠能指条道,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