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加密

楼主:
大家好,我做了个小系统,用AT28C64B 做程序存储器,请问如何给芯片加密,以保护我的程序不被窃取呢?有的编程器可以加密,但是既然可以加密,就应该可以解密,不知哪位高手能给个办法,让我的程序写进去之后就读不出来了,而且还能继续使用,拜托!!

网友:
就俺所知,一般的加密位有两种,一种是在解除加密位的时候将整个代码都擦成FF,一种是一次性编程,既再也不能修改。

还有用静电将某些管脚击穿的,也就不能读了

烧了普通加密位一般人就读不出来,且可以继续使用。

对于一般人是无法读出内容的,对于高人估计什么方法也不行。

网友:
28c64是存储器,无法加密的
你用内部有存储器的mcu,这样就可以加密了
不过也有被解密的危险

网友:
谢谢各位,28c64 不能加密么,我还在想如果加密了读不出来了,我的mcu也就没法用它做程序存储器了,比如我把某个管脚烧了,那我的mcu是不是也不能读了呢?

网友:
上面俺说的是普通的带CPU的51,带CPU的51通常有一些加密位,比如Lock_Bit1,Lock_Bit12,Lock_Bit123和OTP_Security等等。

网友:
比如AT89C52.

lock_bit1、lock_bit12和lock_bit123,作用都是保证单片机内的程序不能在(一般)编程器上读出。前两种是临时加密,可擦除不可读出,后一种是永久加密,不可擦除也不可读出。

网友:
哦,谢谢,那也就是说,我把mcu换成带存储器的,就可以在用编程器写的时候直接加密了是吧,?周末给分,再次感谢,呵呵

网友:
按道理来说,那样一般人就搞不定了。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AT28C64B是EEPROM啊,为什么不用EEPROM,

btw: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总线线序打乱,这样copy出来程序不能直接用,
btw2: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没有解密不了的东西,只是难度不同罢了,
btw3:用片内程序存储器最省事儿,越冷门的单片机越难解密,

网友:
错了:
AT28C64B是EEPROM啊,为什么不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