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设计师问题?

楼主:
1.若嵌入式系统中采用I/O地址统一编址模式,则访问内存单元和I/O 设备是通过()来区分的.
a.数据总线上输出的数据
b.不同的地址代码
c.不同的地址总线
d.不同的指令

网友:
B。
统一编址模式就是把I/O设备和内存单元一起编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统一编址模式就是把I/O设备和内存单元一起编址。

汗!我这个都不懂,哪里有介绍?我要去补习一下。

网友: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考试大纲里的题目,百度、google搜

网友:
在请教一道题行吗?谢谢了!

设指令由取指、分析、执行 3 个子部件完成,每个子部件的工作周期均为△t,
采用常规标量单流水线处理机。若连续执行 10 条指令,则共需时间 (3)  △t。
(3)A. 8        B.  10        C. 12        D.  14

网友:
选C
该题流水线采用的是两级重叠,即第一条指令的取指和分析操作与第二条指令的分析和执行操作重叠,依次类推.重复在一块的操作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因此此题,完成第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是3△t,以后每完成一条指令的操作即增加一个△t的时间.
综上所述,连续执行 10 条指令, 则共需时间T=3△t+9×△t=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