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总线AD芯片TLC2543学习的一些问题

楼主:
请各位用过的高手赐教哈~~
1>
它说对于4.1MHz 的 I/OCLOCK,驱动源阻抗必须小于或等于 50Ω,而且用 60pF 电容来限制模拟输入电压的斜率 ,你们都接电容还保证50欧么?

2>
Select test voltage:D7 D6 D5 D4
(Vref+ – Vref–)/2        1011
Vref–                     1100
Vref+                      1101
Software power down        1110
这几个什么区别,一般应该选哪个啊??

3>
CS片选端。在端由高变低时,内部计数器复位。由低变高时,在设定时间内禁止DATAINPUT和I/O CLOCK
在设定时间内是什么意思?

4>
CS可以进行一次转换操作一次,也可以仅在每次转换序列开始处插入一次CS时序,即连续进行多次转换只操作一次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先谢过大侠们了~~

网友:
在I/O CLOCK的上升沿将数据从DATAINPUT键入TLC2543芯片,而在下降沿TLC2543芯片经DATAOUT发出数据给主机??
因为有说法是在下降沿芯片准备好数据,当高电平时才把数据发出去???。。。。

网友:
2>
Select test voltage:D7 D6 D5 D4
(Vref+ – Vref–)/2        1011
Vref–                    1100
Vref+                      1101
Software power down        1110
这几个什么区别,一般应该选哪个啊??
这个看你两个参考脚的电位接法

一般我们用正的,如正5V那就用第三种

3>
CS片选端。在端由高变低时,内部计数器复位。由低变高时,在设定时间内禁止DATAINPUT和I/O CLOCK
在设定时间内是什么意思?
这个一直为高的时候的那段时间

4>
CS可以进行一次转换操作一次,也可以仅在每次转换序列开始处插入一次CS时序,即连续进行多次转换只操作一次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一种是:你让他转换他就转换,是你确定的特定时间的时候的值
连续那种是:保证你读到的都是最新的值

不同的应用采用不同的模式

我只答我好像是知道的,谢谢

网友:
lbing7 大虾,感谢你啊,真是高手啊。。。。。。。。

关于2> ,如果我在那几个位发的是通道选择,而没有设测试电压,那么默认是选哪个?

还有将通道选择、数据长度选择、前导选择、单双极性选择这些控制信息的默认情况是什么?
因为我见到有下面的用法,它没有设置除通道之外的其它控制参数,而是给了6个转换时钟。。。
另外应该是采样时钟吧,他为什么叫它“转换时钟”??
  for (i = 0; i < 4; i ++) //输入需要转换的通道的编码
  {
   Chan = Channel;
   Chan = Chan >> 7;
   DataIn = (bit)Chan;
   Wait2us;
   Clock = 1;
   Clock = 0;
   Channel = Channel << 1;
  }
  for (i = 0; i < 6;i ++) //输入转换时钟
  {
   Clock = 1;
   Clock = 0;
  }
  ChipSelect = 1;

网友:
继续:
关于5>,第一个数据输出发生在EOC的上升沿(不用CLK驱动),其它位发生在I/O时钟的下降沿输出。
如果是12个时钟周期,那第一个数在EOC的上升沿输出,然后只剩下11个数,那么第12个时钟周期的下降沿是不是不做什么了?

网友:
1.最好接电压跟随器来保证这个条件。
2.测试用,可以什么都不选,它用来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上面的四个)让你看看输出的数据对不对。
3.翻译太差,原话是Chip select. A high-to-low transition on CS resets the internal counters and controls and enables DATA OUT,DATA INPUT, and I/O CLOCK. A low-to-high transition disables DATA INPUT and I/O CLOCK within a setuptime.
由高到低的变化复位内部的控制器并使能DATA OUT,DATA INPUT, and I/O CLOCK。如果是低到高的变化,在上升时间内禁能DATA OUT,DATA INPUT, and I/O CLOCK。
4.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告诉你,要操作的时候让CS为低就行了,如果你要读取多次,可以在第一次的时候把CS接低,也可以每次读的时候让CS变低,读完后释放CS完成一次转换,然后继续。
5.EOC End of conversion,转换操作结束信号,告诉你内部转换结束了,当它变为高电平的时候数据线上的数据就有效。
并不是说第一个数在EOC的上升沿输出,12个数都是在CLK的驱动下输出。在第12个CLK的下降沿EOC变低,直到下次转换完成。

网友:
楼主还是看原厂的datasheet的好,不会被那些中文资料误导。

网友:
guetcw 大虾的回答已经非常详细了,感谢!
不过对于4>,我觉得下面这个说法有些道理,要不它们岂不真没区别?
8、12或16位数据由DATAOUT引脚输出,当CS保持为低电平时,
第一个数据输出发生在EOC的上升沿(不用CLK驱动),其它位发生在I/O时钟的下降沿输出。当CS电平在转换期间发生变化时,第一个数据位输出发生在CS的下降沿(输出数据为上一次转换结果),其它数据位则在I/O时钟的下降沿驱动输出。

网友:
输出的数据跟参考电压的关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