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 6.0 模拟器问题

楼主:
我生成了一个os,已经设置好了DMA传输,成功下载到了模拟器,但是模拟器界面是透明的,信息里只有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怎么解决?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作用

网友:
下载一个WINCE60 SDK看看别人是怎么弄的!

网友:
新的PM for ce 6.0 和你说的设置方法不大一样,但是应该都选上了……

网友A:
手动起动模拟器,安装了Emulator2.0或更高版本吧,直接到它的目录里,手动加载你编译出来的NK.bin吧
你那个错误有可能跟你的Connection Setting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起动模拟器,安装了Emulator2.0或更高版本吧,直接到它的目录里,手动加载你编译出来的NK.bin吧
你那个错误有可能跟你的Connection Setting有关

用cmd加载,提示映象文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