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取数限制!!!!

楼主:
串口能够写入多位数据,但是只能读出前8位,COMSTAT.cbInQue,在输入多位后,每次都是等于8.待将串口发送区清空后,WaitCommEvent还是能检测到EV_RXCHAR事件,这时COMSTAT.cbInQue=0.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才能输出更多的数??

网友:
你的缓冲区是多大的?

网友:
好像设置的是512,512.这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512够了。

兄弟,直接上代码吧。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分配设备缓冲区
SetupComm(m_hComm,512,512);
读取串口的部分代码如下:
        //清空串口
        PurgeComm(ceSeries->m_hComm, PURGE_RXCLEAR | PURGE_TXCLEAR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while (TRUE)
        {
                if (WaitCommEvent(ceSeries->m_hComm,&evtMask,0))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表示串口收到字符
                        if (evtMask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ceSeries->m_hComm,&dwReadErrors,&cmState);
                                willReadLen = cmState.cbInQue ;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willReadLen+1];
                                while(dwHaveBytesRead!=willReadLen)
                                {
                                 ReadFile(ceSeries->m_hComm, readBuf+dwHaveBytesRead, willReadLen-dwHaveBytesRead, &actualReadLen,0);
                                  dwHaveBytesRead= dwHaveBytesRead+actualReadLen;
                                }
                                   readBuf[willReadLen]='\0';

                                  if (dwHaveBytesRead)
                                {
                                        //触发读取回调函数
                                        ceSeries->m_OnSeriesRead(ceSeries->m_pPortOwner,readBuf,dwHaveBytesRead);
                                        dwHaveBytesRead=0;

                                }
                                 PurgeComm(ceSeries->m_h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

                        }
                }麻烦你看下吧。。。

网友:
发送给串口的数据并不是一次就能全部收到的。

你的接收处理部分有问题。

willReadLen = cmState.cbInQue ;  //此处表示在接收缓冲区里有的数据大小,也表示你目前能读到的大小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willReadLen+1];  //难道你每次都要申请分配? 而且后面还不释放
                                         //应该一次申请一个足够大的内存块或者readBuf定义为一个数组
                                         //大小和缓冲区一样就行

while(dwHaveBytesRead!=willReadLen)  //这种做法应该是没有必要的。
                                          //如非要这么做,在while前加上dwHaveBytesRead = 0;
{
ReadFile(ceSeries->m_hComm, readBuf+dwHaveBytesRead, willReadLen-dwHaveBytesRead, &actualReadLen,0);
  dwHaveBytesRead= dwHaveBytesRead+actualReadLen;
}
   readBuf[willReadLen]='\0';

  if (dwHaveBytesRead)
{
//触发读取回调函数
//你的回调函数的处理要处理全部事情。
//因为每次回调传回的数据可能只有1个,也可能有512个。
//所以要有一个数据的拼装过程
ceSeries->m_OnSeriesRead(ceSeries->m_pPortOwner,readBuf,dwHaveBytesRead);
                                        dwHaveBytesRead=0;

}

网友:
最好自己定义一种协议,包里面含有数据长度等段.

网友:
还是不太懂哎。
readbuf会在后面释放。
while(dwHaveBytesRead!=willReadLen)  //这种做法应该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那要怎么做才好。dwHaveBytesRead在这段程序前是赋值0.
还有你说的回调函数,这里的回调函数是将readbuf所有的数据在edit控件里显示出来,总之是不懂呀。。。

网友:
定义好你读取的数据的数据结构,没有结构的数据输入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定义好数据结构内每一个元素的大小,每个字节代表的意义也要心里有数,在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写好说明,同时要注意字节对齐的问题,免得定义的结构体理论大小和在内存中的实际大小不符,new操作符要谨慎使用,lenux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