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riverWorks下编译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
我刚刚开始学习编写驱动程序。
安装了Driverstudio之后在Driverworks中编译库文件,在IA64下编译的时候老是提示有如下问题:
D:\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dep_wdm\hidport.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e file is from the DDK at src\wdm\hid\inc. Install DDK HID samples to install hidport.h.  Or update INCLUDE path for hidport.h in the DDK!
…………
vdw_wdm.lib - 1 error(s), 0 warning(s)
-------------------------
在编译vdm例子的时候说是找不到vdw_wdm.lib
请高手指点该怎么解决。
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DDK装的是WINDOWS DDK 2600

网友:
这个问题在用Driverworls开发驱动程序时应该是很容易解决呀,
这么多高手怎么没人帮帮我呀?

网友:
Driverwork早就停止继续开发了,赶快换WDK吧,别浪费时间了。还有,IA64几乎没人用,64位都是用AMD64。

网友:
安装时将DDK 2600里面的samples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