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telnet问题

楼主:
 目标机加了一个telnet server组件,下载运行。主机(XP)从DOS下可以登录。但是如果再加上RLOGIN/telnet password protection组件,从主机下登录就没反应,同时超级终端Tatget shell显示
Data abort
Exception address: 0x300665d0
Current Processor Status Register: 0x20000013
Task: 0x336b9050 "tNetTask"
请问什么原因,我也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这不是出现网络任务exception了嘛,建议先对着datasheet看看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exception!

网友:
我也遇到了data abort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没有,用什么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