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WNER-DRAN方法用图片制做界面.

楼主:
最近用SDK写界面,用图片将窗口全Bitblt一边,却闪得历害,以下是我的代码,请高手指点.
1.画背景
case WM_ERASEBKGND:
        BeginPaint(hDlg,&ps);
        DrawBackground(hInst,ps.hdc);
        EndPaint(hDlg,&ps);
        return TRUE;
2.画各项按扭
case WM_DRAWITEM:
        lpdis=(LPDRAWITEMSTRUCT)lParam;
        DrawSkinButton(lpdis->hDC,lpdis->CtlID,b);
        return TRUE;
3.画透明static
case WM_CTLCOLORSTATIC:
        SetBkMode((HDC)wParam, TRANSPARENT);
        SetTextColor((HDC)wParam,RGB(255,255,255));
        DrawTitleTimeBack((HDC)wParam,(HWND)lParam);
        return (BOOL)GetStockObject(NULL_BRUSH);
4.主界体属性为:WS_POPUP | WS_CLIPCHILDREN
5.里面的函数就是将对应的图片用BitBlt贴到DC上面,有文字的图片还用了双缓冲,可就是闪的厉害.
我认为将所以窗口画完后一次性更新应该就没有问题,可wm_drawitem是系统调用的,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Inviladate()要用FALSE,不能用TRUE

网友:
这几部分没有用到Inviladate(),程序刚启动时就刷的很慢.在PC上还可以,但在板子上影响很大.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是LZ的程序或程序在逻辑上有问题。

否则不可能会这样!

网友:
我想应该是板子上CPU太小,有没有办法将主界面和子窗口一次性刷新,或先全部画到内存,再画到DC上去.

网友:
1.画背影代码:
void DrawBackground(HDC hdc)
{
        HDC dcmemory;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hdc);
        SelectObject(dcmemory,MainBmp);
#ifdef TARGET_WINCE
        StretchBlt(hdc,0,0,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dcmemory,0,0,MainWidth,MainHeight,SRCCOPY);
#else
        BitBlt(hdc,0,0,MainWidth,MainHeight,dcmemory,0,0,SRCCOPY);
#endif
        DeleteDC(dcmemory);
}
2.画按扭代码:
void DrawSkinButton(HDC dc,unsigned int CrtID,int state)
{
        int MAX = sizeof(SkinButtons) / sizeof(SkinButtons[0]);
        int i;
        for(i = 0; i < MAX; i++)
        {
                if(SkinButtons.CtrID == CrtID)
                {
                        HDC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dc);
                        SelectObject(dcMemory,state?SkinButtons.bmpDown:SkinButtons.bmp);
                        BitBlt(dc,0,0,SkinButtons.r.Width,SkinButtons.r.Height,
                              dcMemory,0,0,SRCCOPY);
                        DeleteDC(dcMemory);
                }
        }
}
3.非常简单,应该不存在较大的问题.
4.我在WM_INITDIALOG消息中放了较多初始化代码,不知是否有影响,如有的话应将初始化代码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要看你一个界面上有多少图片,图片大小如何。

图片的总的大小太大了肯定不行。

网友:
可以试试只画一个图片,然后是2个图片。
如果2个图片就不行了,那肯定是程序的逻辑问题。

网友:
界面里有6个BUTTON,两个Static,以下是消息顺序:
WM_ERASEBKGND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DRAWITEM
WM_PAINT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CTLCOLORSTATIC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WM_DRAWITEM
不知道为什么WM_DRAWITEM消息每个控件要调用两次,而WM_CTLCOLORSTATIC却是N次了.

网友:
WM_DRAWITEM 是你的按钮状态发生改变时也会响应这个消息...用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