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是否可以使用Jtag接口通信?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把两个现有设备并凑到一起。两个设备CPU需要通信,所有接口都有其他用途,只剩下一个Jtag,有没有办法使用Jtag进行通信?系统是基于Linux的,想不重写驱动就可以通信,不知有没有可能,本人对Jtag没什么了解,望达人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方法,数据通过什么方式传输?

网友:
晕,能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