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总线与PCI总线

楼主:
在网上看到关于USB总线的资料:

USB是“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意思是“通用串行总线”。

但请注意,这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电脑系统接驳外围设备(如键盘、鼠标、打印机等)的输入/输出接口标准。现在电脑系统接驳外围设备的接口并无统一的标准,如键盘的插口是圆的、连接打印机要用9针或25针的并行接口、鼠标则要用9针或25针的串行接口。USB把这些不同的接口统一起来,使用一个4针插头作为标准插头。通过这个标准插头,采用菊花链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外设连接起来,并且不会损失带宽。也就是说,USB将取代当前PC上的串口和并口。

由于现在电脑上的核心总线是PCI或PCI-E ,所以我想USB总线的作用是把数据由设备交给PCI总线,最终是要由PCI总线交与CPU。USB速率其实还受PCI速率制约。不知我的分析是否正确?

本贴20分,回贴者可在下面这贴随便回复一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5/10/09ac748f-c9d5-4d5e-9a77-b86d66d31547.html
这样就共有80分了。

网友:
数据并没有交给PCI总线,只不过是它的控制线(USB Host Controller的控制线)是交给总线来控制的。所以所率不受其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