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能在wince5.0上[跑的金山词霸?

楼主:
谁有能在wince5.0上[跑的金山词霸?能否给我一份。给个联接也行。

网友A:
没有在wince上跑的,只有在ppc上跑的,也基本上不可能有wince上跑的,原因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通过一些方法,是可以让在ppc上运行的词霸在wince系统上跑起来。

网友:
除非你有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wince上跑的,只有在ppc上跑的,也基本上不可能有wince上跑的,原因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通过一些方法,是可以让在ppc上运行的词霸在wince系统上跑起来。

-------------aygshell也不是万能的,我试过,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特别是大型点的软件.

网友:
并不单纯是aygshell,有一个程序可以检查出某个应用需要哪些动态库的支持,然后找到这些dll,编译到你的nk里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
ls说的是什么程序啊,
有机会我也盗版一次,呵呵

网友:
这样的程序网上一大把,VC6,EVC都有自带的是Depends.EXE.
就算知道了,也添加了,也有决大部分是不支持的.

网友:
绝大部分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不过单就楼主的这个问题来说,肯定是有效的,因为我见过成功的。

网友:
“金山词霸”已经成了“谷歌金山词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wince上跑的,只有在ppc上跑的,也基本上不可能有wince上跑的,原因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通过一些方法,是可以让在ppc上运行的词霸在wince系统上跑起来。

-------------aygshell也不是万能的,我试过,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特别是大型点的软件.

有在ppc上跑的 可以通过添加所需dll跑在wince下
而且 是很多在ppc下跑的软件都可以跑在wince下 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的dll
我试过的基本上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