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5.0上如何编程设置任务栏"总在最前","自动隐藏"," ...
xiaobao114
xiaobao114

网友A(2008-11-10):
WinCE5.0上如何编程设置任务栏"总在最前","自动隐藏","显示时间"的启用或停用?
如题,主要是想让任务栏不要总在最前,全屏程序.
并非想要直接ShowWindow(hTaskBarWnd, SW_HIDE)隐藏(这样打开"最大化"窗口时不能最大化,下面原来任务栏的地方是空白);
试过修改注册表并SendMessage(hTaskBarWnd, WM_COMMAND, 0x3EA, 0),实际并没有生效,注册表修改后要重启才生效.
编程
程序
任务栏
如何
修改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B:
不要用最大化窗口,直接设置窗体的坐标与窗体大小,这样就不会留空白啦!

网友C:
这样的确可以,不过这样用户就可以移动窗口了,程序是用C#.NET写的,不知道怎么使不是最大化的窗口不能移动(除了不要标题栏以外).

网友D:
不知道楼主到底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是不是应用程序全屏,不要标题栏和任务栏?

网友E:
目的:应用程序全屏,要标题栏,不要任务栏,且窗口不可移动.

网友F:
LZ强调一定有标题栏做什么?
感觉可以隐藏标题栏,如果一定有,可以模拟一个标题栏出来

网友G:
这样可以,只是觉得麻烦.
在另一个贴constantine已经回答怎么办了,试过可以成功.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这论坛第一次点提交时没反应,等我点第二次就一下发了两次.汗ing...
谢谢各位的帮助,呵呵

网友H:
可能是你网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