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能不需要外围电路直接用吗?

楼主:
我就是想把汽车环境(汽车电瓶)的12v电压转换成5v给单片机供电 还需要外围电路吗?可以直接使用7805而且不外加其他电路吗?谢谢

网友:
看datasheet,有详细说明

网友:
看有多大电流,7805只能到1A
输入输出加电容

网友:
不能,必须适当的添加一些极性电容电容,用于稳压和储电,有时电压不稳定极性电容可以充放电,很有效的弥补电源的不足,普通的小电容在滤波方面很出色,电压不稳,很杂,有一些高频电流,通过小电容很好的和地导通了,小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看你5V给哪儿用,对5V电源要求高时加电容,其实简单点就是在前后加一个电容

网友A:
5v给at89s52供电 用在车载环境 用的是汽车电瓶的电 电路板应用在汽车内 请问根据这种方案 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给at89s52供电 用在车载环境 用的是汽车电瓶的电 电路板应用在汽车内 请问根据这种方案 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谢谢各位

因为本身发电机有对电瓶的充电

加电容 串电感

网友B:
加电容只是为了滤波啊,又不是为了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只是为了滤波啊,又不是为了稳压···

这哥们说对了...

在输入端还有输出端分别加一大一小的电容

对高频低频杂波滤除就可以了

15伏,那你找些25伏耐压470uF的还有一个100pF的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
线性电源外加电容不单是滤波,存储电荷左右,还有在7805内部反馈添加一个零点,这样反馈才稳定。具体电容跟它的ESR有关,一般钽电容比较好。以上说的是输出电容部分

网友:
加几个电容就好了啊
   还有7805的稳压效果不是很好,如果你的精度要求高的话 还是不要用他,用稳压三极管,

网友:
12转5V 压降有7V高点,输出电流不能太大,外围电路肯定要,否则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串电感,并电容
如果要求大电流的话,就用二次电源

网友:
在汽车上使用一定要小心,12V很可能在发动机启动或者停车的时候产生瞬间高压,将7805烧坏,所以要一定要加防浪涌和过压方面的保护。有专门的保护芯片,也有分立元件搭的。

网友:
应该不需要太多外围电路。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直接用。我这里7815直接接7805。如果电流大,7805安装散热片。保险起见,7805之前可以串联一个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由试验决定。注意电阻应选用1~2W的,不能用普通小电阻。7805前后再加上两个电解电容器更好,很简单,也化不了几文小钱。

网友:
建议选TPS76系列,输出电压稳定,自身消耗功率很少.

网友: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