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evc下开发视频捕获和压缩的方法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做过vc上的,evc上没做过,
。。。。。。。。。。。。。。。。。。。

网友:
压缩部分 基本可以不用改动
在网络传输部分由于EVC不支持CAsyncSocket(传说中是可以用CCESOCKET但试了N次没成功)建议用API写
在显示部分要先刷成位图  然后一帧一帧的显示

网友:
sunBBforyou,我的不需要网络传输,只是要求能够进行视频的捕获和压缩保存,能不能帮我一把呢。

网友:
不知道你要保存成什么格式的东西? 图片可以吗?

网友:
KevinCEC 最好是视频avi或mpeg的,图片的也可以,你有evc下的吗,可以给我吗?
谢谢!!

网友:
以下是截图的函数
HBITMAP CTestBtnDlg::CopyScreenToBitmap(LPRECT   lpRect)
{
        HDC hScrDC,   hMemDC;         //   屏幕和内存设备描述表
        HBITMAP hBitmap,   hOldBitmap;//   位图句柄

        int nX,   nY,   nX2,   nY2;             //   选定区域坐标

        int nWidth,   nHeight;             //   位图宽度和高度

        int xScrn,   yScrn;                   //   屏幕分辨率

        //为屏幕创建设备描述表
        hScrDC   =   CreateDC(L"DISPLAY",   NULL,   NULL,   NULL);

//         CPaintDC dc(this);
//         hScrDC = dc.GetSafeHdc();
        //

        //   获得屏幕分辨率
        x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HORZRES);
        y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VERTRES);

        //   确保选定区域不为空矩形
        if   (!lpRect   ||   IsRectEmpty(lpRect))
        {
                nX   =   0;
                nY   =   0;
                nX2   =   xScrn;
                nY2   =   yScrn;
        }
        else
        {
                //   获得选定区域坐标
                nX   =   lpRect->left;
                nY   =   lpRect->top;
                nX2   =   lpRect->right;
                nY2   =   lpRect->bottom;

                //确保选定区域是可见的
                if   (nX   <   0) nX   =   0;
                if   (nY   <   0) nY   =   0;
                if   (nX2   >   xScrn) nX2   =   xScrn;
                if   (nY2   >   yScrn) nY2   =   yScrn;
        }
        nWidth   =   nX2   -   nX;
        nHeight   =   nY2   -   nY;

        //为屏幕设备描述表创建兼容的内存设备描述表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ScrDC);

        //   创建一个与屏幕设备描述表兼容的位图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ScrDC,   nWidth,   nHeight);

        //   把新位图选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hOld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Bitmap);

        //   把屏幕设备描述表拷贝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BitBlt(hMemDC,   0,   0,   nWidth,   nHeight,
                hScrDC,   nX,   nY,   SRCCOPY);

//        TextOut(hMemDC,100, 100,L"Rigel",sizeof("Rigel"));

        //得到屏幕位图的句柄
        h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OldBitmap);

        //清除
        DeleteDC(hScrDC);
        DeleteDC(hMemDC);

        //   返回位图句柄
        return   hBitmap;
}

网友:
我们刚刚开发完成的GO7007SB WINCE驱动,可以用于视频采集,并带MPEG4硬压缩功能。BNC输入,USB输出,可接监控上常用的CCD摄像头。对你可能有用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视频捕获不难,只要有带CE驱动程序的摄像头就行,
关键是视频压缩,你要找一个能视频压缩的directshow codec,这种开源的很少。而且考虑到性能问题,一般都需要你的硬件支持视频压缩才行(不过如果支持的话,开发板的bsp也许会带相应的codec)。
如果有的话,,应用程序用directshow写很简单的。
EVC只是工具,用什么开发都一样的。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摄像头了,我用过一款中芯微摄像头,带wince下的驱动,
驱动dll里面就用相应的视频捕捉函数,直接用EVC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把你的当前硬件平台说一下,如果有相同的就好办了。

网友:
视频编码要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