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发消息队列--100分不够再加

楼主:
用c#开发
在wince 环境下发消息队列给服务器 ,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消息队列

wince 要怎么配置???

网友:
亲自操作发送端口 按固定格式发送

网友:
KevinCEC

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从微软网站下了个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SDK SAMPLES

里面有个例子,可是发布到wince环境下运行时 出现错误 “队列不存在,或者您没用足够的权限执行该操作”

网友:
MSMQ?

需要.net2.0支持的

参考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72497(VS.80).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647(VS.80).aspx

网友:
就是机器上也要支持的

网友:
设备 型号 是 :symbol MC3000
os:wince5.0
现在有点眉目了

提示“消息队列服务不可用”

网友:
在设备上 自发 自接 没用问题了,向服务器的收发还是有问题

网友:
经过测试,现在问题没用完全解决。不过有了很大的进展。

有以下几点要注意

1.wince设备上要安装msmq组件(不过在Optional Windows Mobile 5.0 Server Components安装包里的msmq.arm.CAB无法安装到wince设备上,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查看其他资料说是要用其他辅助安装工具,具体的我也没用试)。

2。于是我用visadm.exe这个工具,还有几个动态库,copy到wince的windows目录下,设置一下就可以啦(可以在其他地方下载)

服务器上的队列名是:yu

服务器名:china-8d5578550

把队列的路径指到服务器,并且把服务器的guest用户开启并分配给他所有权限,在这种情况下 向服务器发送成功,但是接收不成功,如下:

System.Messaging.MessageQueue mq = new System.Messaging.MessageQueue(@"china-8d5578550\private$\yu");\\发到服务器成功,但是接收时失败 ,提示“队列不存在,或者您没用足够的权限执行该操作”

如果把队列的路径指到设备本机,发送和接受都没用问题。
System.Messaging.MessageQueue mq = new System.Messaging.MessageQueue(@".\private$\yu");

根据以上情况,推测是否移动设备和服务器之间的信任连接存在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netcf不支持远程读取消息队列,所以换了个方法,在wince设备上建立消息队列,然后服务器向wince设备上发。
现在可以实现互相发送。

第一次弄msmq刚开始有点摸不着头绪,可供参考的资料也也比较少,过几天有时间我会在空间里写个完整的说明,供大家参考。

这是微软的资料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665(VS.80).aspx

网友:
非常,十分感谢lz共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