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鼠标的小箭头没有??

楼主:
各位!我的板子是intel的845芯片组的
有专门的BSP
但是制订完系统后发现进入CE界面后没有鼠标的小箭头
而且显示不了硬盘(已经添加了相关的支持组件)
请问这些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4.2评估版的话,可能会出现你那种情况,如何没有正版的pb4.2那么在网上下载一个PB5.0好了,会显示硬盘的。

网友:
没有显示硬盘?那你们系统是在FLASH上的吗?
如果是在硬盘上,系统能启动了,却看不到硬盘,那就到控制面板里面的存储设备管理器看看,硬盘的剩余空间有没有分好。

网友:
是否显示鼠标有个选项,编译的时候加进去

网友:
我用的是5.0,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一步一步走就可以成功定制系统,没有出现ls说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4.2评估版的话,可能会出现你那种情况,如何没有正版的pb4.2那么在网上下载一个PB5.0好了,会显示硬盘的。

网友:
在定制的时候有选项在哪个底下忘了,你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