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动清理(WINCE做服务器)

楼主: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占用内存会不断增大,最小化以后window会自动清理,有没有编程的方法实现自动清理

网友:
那就在最小化消息中把申请的内存都释放掉了

网友:
以下是我在wince5中利用evc开发的一个工控程序界面时遇到的问题:
1多点击几次combobox,内存也会已4k的速度增长,
2点击日历控件每次也会增长4k或8k,
3所有的弹出对话框,在主窗口初始化函数中就提前new了空间出来,在关闭主窗口时才delete,点击菜单谈出对话框只是将对话框sw_show,关闭对话框只是将对话框sw_hide,所以不存在内存碎片,可是弹出一次就会增长4k内存空间。
第三个问题中每次弹出的对话框都将我动态生成的botton控件盖住了,关闭弹出对话框时,这些控件应该发生了重绘,内存不断的增加与这里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程序肯定有申请内存的代码,
一些dc等的资源也是需要释放的。

如果不能贴源代码,只能自己慢慢找了。

如,点击combobox后,你的代码都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