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864不能显示,请高手指点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相关资料,我的液晶的型号是:QY12864,也不知是用什么驱动芯片的,只是知道是带中文字库的,引脚是这样的:

Gnd 、 Vcc 、NC 、RS 、RW、 E 、DB0、 DB1 、DB2、 DB3 、DB4、 DB5 、DB6 、DB7 、PSB 、NC 、/RST、 NC、 LED_A 、LED_K

我找到的资料,第3脚一般是Vo,但我的是竟是NC,但仔细看电路,3脚有线路通到芯片中,所以我按Vo的接法也接过,就是不会显示任何东西。

请高手指教!

mbb

网友A:
管脚一般会连到芯片内部,是否是NC按应用决定的吧。

网友:
先按VO的接,你接的是固定电阻还是可调的?最好先接可调的,这个电阻不合适会看不到显示的东西的
还有你知道你的驱动程序就一定没问题吗

网友:
介个是典型的KS0108的

呵呵

这些天刚刚玩这个,

我的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一般会连到芯片内部,是否是NC按应用决定的吧。

牛人

这里的NC指的是NOCONNECT,不连接的意思

不过LZ用的这个LCD它给出的NC脚其实都是有连接的

比如第三脚是V0它要接一个电位器的可调端

后面还有两个NC不出意外其中一个是片选,另外一个是VRE

VRE是输出一个负压到可调电阻,然后再到地,前面说的那个V0就是接这个电阻的可调端以实现灰度调节

这种情况

建议LZ先找到LCD的数据手册再动手吧

呵呵,这样瞎摸搞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VO 接电位器 用来调屏 暗亮的

咋有两个NC 呢?
我的blog里有 KS0108的完整例子,看看和你操作步骤有不同不?

网友:
带中文字库的?
那你看ST7920的资料吧。现在中文字库的基本上都用这个IC。
3脚不接。人家LCD厂家已经接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已经搞定了
是一个数据引脚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