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位图文件格式

楼主(2008-07-29):
bmp位图文件格式
要是把点阵形成一个bmp位图的形式(纯黑白的不要别的颜色)文件格式,需要怎么实现呢?我的邮箱liuqiang007008@126.com
点阵
黑白

网友A:
上网一搜,有关bmp格式的文章非常多,

网友B:
是啊,网上很多的。BMP的格式很简单的,自己实现吧!
问问题,就留邮箱,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C:
bmp文件的格式是统一的。
你按格式直接写入文件就行了。

网友:
写这个程序是个什么样的思路呢?我还想把它压缩(也用代码写)

网友D:
思路就是安装图像文件的格式添加自己的数据就可以了,
无论是bmp还是其它的压缩文件格式,
你如果搜索不到,买本图像处理的书也会有介绍的。
不要只想着要源程序,自己勤快些!

网友:
有了点阵,就是有了bmp文件的主体,但是bmp文件还需要一个文件头,
需要你安装格式自己填写,然后在文件头后面加上点阵数据。
压缩可以找个压缩算法直接把bmp文件压缩。

网友E:
跟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