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的问题,关于RAM和FLASHROM的

楼主(2008-11-20):
问个很白的问题,关于RAM和FLASHROM的
请教一下,电子产品比如手机,里面的出厂设置以及我们后来更改的数据,比如说电话号码,是存在RAM里的还是ROM里的?如果是RAM,为什么掉电不丢失?如果是ROM,那么我们保存数据的过程是不是算是对ROM编程了?反应到单片机系统里这一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敬待高手回答
数据
电子产品

网友A:
是flash吧……自己搜一下flash的知识……

网友B:
搜了好多了,可是都是说FLASH是用来存放程序的,没有说这方面用途的
我想知道具体该如何实现,是不是写的过程就相当于是在进行ISP?

网友C:
存放程序难道就不能存放数据吗,对它来说不管你是程序还是数据都是一堆01。
这个和ISP没关系,自己去找FLASH存储的知识来看。

网友D:
找了好多资料还没头绪才来请教的啊!
FLASH可以用作数据存储器,可不是说行就行的,总有个实现过程吧?
我是新手没接触过,请懂的稍稍指点也不算太懒吧?

网友E:
OK了
有点头绪了,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