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M300发送数据时,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前面多了一个0A,最后面少了一个我发送的字符

楼主:
用SIM300发送数据时,
使用内嵌的TCP/IP协议,
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前面多了一个0A,中间的数据不变
因为我是固定长度发送,因此
最后面少了一个我发送的字符,

比如我的这串数据    02 34 54 87 46 48 87 49 15 67 03
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  0a 02 34 54 87 46 48 87 49 15 67
后面的03被挤掉了,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你是用什么协议发送的
我利用http协议来发送时有时会有后面丢几个字节。

前面丢的还没有遇到过。

发送代码贴一下吧

网友:
用的TCP协议啊

就是后面丢了字节啊,前面多了一个

网友:
呵呵,我的是后面丢了字节,但是前面没有多。

我的解决方法是:

在发送数据后面多加几个'\0'的空字符,

然后发现服务器收到的数据就正常了。

你可以试试。

你不会在http包头后面多加了\r\n吧。

\n不就是0a吗!!

网友:
不会啊
每次发送都是按照固定模式,
发送相同的数据,有时候前面多了一个0A
有时候没有多

我问了一下,据说是模块本身的问题,但是怎么避免该问题,还是不知道

网友:
呵呵,要是你的发送内容没有0A,你可以判断一下,去掉0A。

然后后面多发几个空字符,保证有效内容不被吃掉就行了。

和我解决方法差不多。

网友:
发送数据是在模块内部完成的,0A也是模块自己添加的,我没法判断他有没有多出一个0A啊

网友:
好好看看文档,我记得以前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初始化的时候多加一条指令,就可以关闭这个的,但是过去很长时间了,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指令了!

网友:
可以关闭?

不会吧,有时候会出现0A
大多数时候还是不会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也能关闭?

网友:
什么指令阿,我找遍了文档也没有看到类似功能的指令阿????

网友:
我也没找到这个指令,呵呵

今天我们的技术支持说的:是我们的软件控制不严格造成的,这样的话为什么出现的机率为什么那么小呢
同样的控制方法,发过去的数据却不一样,

网友:
是你的软件问题吧.我用从来没有过啊

网友:
#4楼 得分:0回复于:2010-01-27 20:42:37我现在在用一个SIM300往服务器发送数据,具体指令如下:
AT
AT+CCID
AT+CGMR
AT+CSQ
AT+CGCLASS="B"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IPCSGP=1,"CMNET"
AT+CIPSTART="TCP","59.69.101.130","80"
CONNECT OK
AT+CIPSEND>
abc
SEND OK
但服务器上接收不到数据,还用另一个问题,在服务器上装一个TCP/UDP测试软件,端口号不管设成什么,AT+CIPSTART="TCP","59.69.101.130","80"  CONNECT OK,但是假如把80改成和服务器上端口号一致就连接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忘高手指教,谢谢,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