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底层驱动

楼主(2008-03-22):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底层驱动
从驱动的描述字面理解应当为“系统进程监视驱动”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驱动文件是监视什么进程的
如何模拟一个程序逃过此驱动文件的监视,谢谢大家了!
驱动文件和软件安装文件在附件中
各位大大,麻烦利用你们的一点时间帮我分析下
软件安装部分
安装
程序
如何

网友A:
没看附件。
要逃过监视除非你也做一个驱动程序,在对方的驱动程序之前加载,Hook对方驱动所调用的进程方面的内核API,把由于自己进程的相关信息都过滤掉。你的这个驱动的难度比对方大得多。

网友B:
这个驱动会在监视不到他要监视的信息3-5分后使计算机蓝屏,重新启动,那么,我想知道他到底监视的是什么
模拟一个不就行了,我如果想HOOK对方驱动的话,还不如直接卸载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