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 gprs发送at命令的问题

楼主:
在建立gprs 连接gprs主站 都成功后
就是打开gprs服务
为什么我发at^siso=1出错呢
有什么情况可能导致出错呢

网友:
路过零分帖
一概不回答

网友:
# tianlanjingwen
# 等级:
# 可用分等级:短工
# 总技术分:0
# 总技术分排名:3000000
# 结帖率:100.00%

不要勉强新手,
大虾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
^siso这个命令对吗?你的GPRS模块能识别这个命令吗?命令格式错误或者模块根本就不支持这个命令的话当然会出错的。

网友:
能否将你用到的AT命令贴全?

如:
at+cgdcont=1,"ip","cmnet"
atd*99***1#

at^sics=1,conType,GPRS0
at^sics=1,apn,"cmnet"
   ...

网友:
最好详细的看一下对应的at命令文档,不要简单的以为通用的at命令就一定会支持。
这次用MC75,想识别sim卡,网上最通用的AT+CCID,结果怎么都是error,问了fae之后,才知道不支持,真是被雷倒了。

网友:
看他们的at命令集在操作把。。不同的东西at命令的内容不一样。。
搞不好他们玩个什么花样AT后面要加个什么东东你没加就是跑不动...

ps 91兄好凶哦~~~闪人

网友:
对,多多测试一下,并且要去确认命令真的发出了,并且真的发到了GPRS模块

网友:
1,看看是不是modem不支持;
2,看看MC55的命令集

网友:
不同的服务要求at^siso=?不同的置
Comment Sending an email
***************************************
Subscr 1 Send: AT^SISO=1
Subscr 1 Receive: AT^SISO=1
Subscr 1 Receive:
Subscr 1 Receive: OK
Subscr 1 Receive:
Subscr 1 Receive: ^SISW: 1, 1
Subscr 1 Send: AT^SISW=1,5
Subscr 1 Receive: AT^SISW=1,5
Subscr 1 Receive: ^SISW: 1, 5
Subscr 1 Send: Hello
Subscr 1 Receive:
Subscr 1 Receive: OK
Subscr 1 Send: AT^SISC=1
Subscr 1 Receive: AT^SISC=1
Subscr 1 Receive: OK
Subscr 1 Receive:
Subscr 1 Receive: ^SISW: 1, 2

网友:
at^siso?没有回复说明你之前的设置不对
1. AT
2. AT+CMGF=0
3. AT+CSCA="+8613800431500"   //这个号码要设置成当地的短信中心号码,这个号码是长春的
4. at^sics=0 ,conType ,GPRS0
5. at^sics=0 ,apn     ,CMNET
6. at^siss=1 ,srvType,socket
7. at^siss=1 ,conId  ,0
8.at^siss=1 ,address,"socktcp://192.168.2.64:60000"   //IP地址:端口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你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下。

网友:
我的MC55只能收短信,接电话,就是发不出短信,也打不出电话。具体是:
    1)打电话时出错是:NO CARRIER ,但是我的检测网络已经连上了。
    2)发短信出错是:未知错误,网上说可能是CNMI与CSMS设置的问题,但是目前这2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希望哪位能给点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