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GETSTATUS xxxxxx "问题

楼主:
"+SL GETSTATUS xxxxxx "问题    如何去掉开发板s3c2410的串口自动反馈信息?比如说,把开发板和pc连在一起,打开pc上的串口软件,再打开开发板上(wince5.0系统)的串口软件就会在pc上串口软件上收到一些信息,每当板子接收到数据时,pc上的串口软件就会收到类似 "+SL GETSTATUS xxxxxx" 这样的信息,请问如何能不让开发板在收到数据进自动反馈信息?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把开发板和一个读卡器想连的,用开发板上的串口软件向读卡器里发送十六进制的命令,每个命令分两次发送,其间串口软件会收到读卡器的信息,但是如果发生我前面所说的情况,板子在收到命令时再反馈信息的话,就会干扰到向读卡器发送的命令,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定制WINCE系统,在OS里去掉调试串口的信息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