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模态对话框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非模态对话框显示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哥,我的非模态窗口在创建时设置:m_bFullScreen=false;,显示除来是我提前做好的大小,在显示期间拖动也没问题,可是在显示期间显示其它的窗口后(比如我调系统的声音时显示的框),重绘就最大化了,这该怎么解决呢,我不想让它的大小变化
大哥
其它
对话框
False

网友A:
也就是我的非模态窗口上再覆盖其它的窗口后,我的非模态窗口重绘时就最大化了,要想保持原有的大小该在哪里控制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自己最大化了,真是智能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ACTIVE消息可以处理一下

网友C:
也可看看wm_size消息

网友D:
可以设置对话框的属性啊。

网友E:
怎么设置它的属性啊,我在创建时设置了m_bFullScreen=false,可是不行啊

网友F:
关注,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的想法是,用movewindow(),强制改变大小或者位置.

网友G:
设置了m_bFullScreen=false后,重载
void CYourDlg::OnSettingChange(UINT uFlags, LPCTSTR lpszSection)
{
return;
// CDialog::OnSettingChange(uFlags, lpszSection);
// TODO: 在此处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
}
直接返回

网友H:
我去试试,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I:
谢谢CMOUSE大哥,用您的方法果然成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