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μC/OSⅡ与ARM开发嵌入式系统问题

楼主(2008-08-05):
μC/OSⅡ与ARM开发嵌入式系统问题
在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可以有多中操作系统,如μC/OSⅡ,Linux,WinCE等,在Linux开发的书籍中,经常看到介绍BootLoader的,在μC/OSⅡ开发的书籍中,没有介绍BootLoader的,是不是开发基于μC/OSⅡ的嵌入式开发不需要BootLoader的引导?
BootLoader
操作系统
linux
书籍

网友A:
当然需要了,但是要自己写,不过我用的都是写好的

网友B:
那怎么介绍WinCE、Linux的书籍都会介绍BootLoader,而讲μC/OSⅡ的书籍好象都没有将BootLoader呢?

网友C:
可以不用,那些都是加载内核用的。直接把代码下载下去就行了。

网友D:
因为WINCE/Linux系统比较复杂,需要有一个bootloader进行初级管理,下载更新及加载,所以才有了bootloader。其实,最重要的是对系统镜像的下载更新。两者的系统镜像都在20MB以上。
而ucOSII本身就是轻量级的系统,小容量小尺寸,没必要再弄个boot出来,需要更新的时候直接下载一次就行。一般只有KB左右。

网友E:
例如linxu,调试的时候,经常是把linux下到ram里的,这要怎么下载,就需要一段下载linux的程序,这段程序就可以称为bootloader

网友F:
我懂了,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