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CPU只会做加法运算而不会乘除运算?

楼主(2008-05-22):
怎么理解CPU只会做加法运算而不会乘除运算?
怎么理解CPU只会做加法运算而不会乘除运算?

网友A:
乘除需要的电路太大,不适合在cpu内部实现。

网友B:
没设计乘除电路就不能,反之就能,8051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C:
只会做加法? 除非你的CPU没有乘法电路

网友D:
这个问题啊
假设1字节: 125 * 3 = 375;
如果CPU是有直接的乘法电路,那么运算结果溢出了1次,
再:127 * 89 = 11303
这个都有44次了,那么同理,其它的数呢?你自己想想吧
但是用加法电路来实现
125 * 3 = 125 + 125 + 125 = 250 + 125 = 375
其它的一样,每一次加法运算,它最多只有 1 次溢出,只要把溢出结果累加起来就可以了,
而如果有乘法电路,那么它一次就要溢出那么多的数,除非是CPU的运算单元有足够大吧,你才可以装得下这些数

网友E:
现在大部分CPU有硬件乘法器,只是消耗时钟周期不一定都一样。
但是基本都不会有除法器,一般的除法都会进行等效的乘法和加法转换。
今天正好在算法区找到几个相关的讨论贴,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怎么实现除法效率最高。

网友F:
这是原话吗?所谓只会加法,应该跟着不会减法,CPU中的乘除原理俺不清楚,想来和实现减法的方法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