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应答信号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通信协议,我的1号机发出握手信号后收不到2号机的应答信号,但是我把2号机和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直接连接就能收到应答信号,为什么?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程序那里的问题好吗?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中断方式
{
        unsigned char mid;
        for(j=0;j<7;j++)                         //串口接收到的7组数据
                {
               if(RI)                                     //等待应答信号
                     {
                      RI=0;
              mid=SBUF;                            //接收到的应答信号
              rcv_data[j]=mid;

         // if(rcv_request[j]^rcv_data[j]==0)
              LED2=~LED2;                              //正常通信的话LED2灯亮
              Delay(100);
                         }
            }
}

网友:
每次中断的时候你只能从SBUF得到一个数据,你那个for循环是没有用的。 你需要另外设计你的程序。

网友:
每次RX(TX)中断时你只能接收(发送)一个字节。

网友:
可是为什么能和PC机通信呢?直接和串口调试助手连接2号机就有应答信号?
那你能帮我改进一下程序吗?

网友:
这个应答信号是7个数组成的数组?

网友:
串口助手应该也是逐个字节发送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
这个应答信号是7个数组成的数组。

网友:
你可以在收发端各设计一个7个字节长的队列(缓冲区),并跟踪记录收(发)位置。
收端接收完成后在判断是否正确,RI中断时把数据放到接收缓冲区中, TI中断时从发送缓冲区中取下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