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sb转串口线只能虚拟出com5, com6,...,也就是 ...

楼主(2008-01-08):
为什么我的usb转串口线只能虚拟出com5, com6,...,也就是com4以上的口
但我需要用的软件ttermpro.exe设置中只能从com1~com4中选
用办法让usb转串口的东东虚拟出com1,com2?
软件

网友A:
COM1~COM4已经有了,你试试在BIOS设置中把COM关掉。

网友B(2008-02-27):
这个嘛,如果你确定COM4没有其他的设备在使用,你可以通过高级设置强制将COM5转到COM4的
你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COM4口的设备,右键,[属性],弹出一个窗体,在[端口设置]Tab项,点【高级】,选择
下面的COM5变COM4或其他的,不要选择有设备用的哦,那样出了问题别找我。

网友C(2008-04-30):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