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下。。小弟急呀。。

楼主: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USART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 #define DATA_OVERRUN (1<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 #define RX_BUFFER_SIZE 8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define CRYSTAL 16000000                 //系统时钟  16MHz

#define BAUD_SETTING (uint)((ulint)CRYSTAL/(16*(ulint)BAUD)-1)

#define BAUD_L (uchar)(BAUD_SETTING)

//USART
u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uchar rx_wr_index=0;

//USART function
void sendchar(uchar c);

void delay(ulint a)
{
        ulint i;
        for (i=0; i         ;
}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A;
data=UDR;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DATA_OVERRUN))==0 && data == 0xf0/*head*/)
{
        rx_buffer[0]=data;
        rx_wr_index=1;
}
else if((status & (FRAMING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wr_index == 1)
{
        rx_buffer[rx_wr_index++] = data;
        if (rx_wr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wr_index = 0;
}
}

//UART function
void sendchar(uchar c)
{
        UDR = c;
        while(!(UCSRA & 0x40));  //发送完成
                UCSRA|=0x40;
}
//find satelliate and localation in table

void main(void)
{

UCSRA=0x00;
UCSRB=0x9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BAUD_L;

while(1)
{
sendchar(0xaa);
delay_ms(800);
};
#asm("sei")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

给看下这个程序有什么不对。用串口工具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为什么会显示(E0 1C FC)这个数据呢?????

网友:
我用的芯片是   ATMEGA32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你的串口通信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串口相关的调试经验:

1. PC机的串口自发自收,判断PC串口是否好。
2. 上下机器的串口设置是否一致(baud, Stop, Data, Flow, etc)。
3. 设备是否"Enable"串口
4. 设备循环发一个数据,示波器看波形。
5. RS232串口线长5米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