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 IC水表 有人搞过他的加密方式吗?

楼主:
要给一个小区的 IC卡水表系统做软件。遇到了问题 整个系统都是加密的 。 现在读不懂 他的加密数据加密方式。。。整套系统是 普惠的 有人能看得懂吗?

图片里有个数组  每个数组都是128个程序 大伙能看出是用什么方式加密的吗?

网友:
解密只能逐个算法碰,光是数据不好看。
BTW, 怎么贴上图片的??? 一直想贴图片都贴不成...

网友:
他这个数据 水表上也是可以读取的。。一般一个水表 算是单片机吧。应该不会有很复杂的算法吧? 请问常用的加密有哪些? eeworld的那个附件 我传了两遍没上去,这个是用我自己的空间的

网友:
我只知道字节对其,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哈哈~~

网友:
HP的什么系统?

肯定有SDK的.

系统型号放在网上查查,不然直杀HP老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什么系统?

肯定有SDK的.

系统型号放在网上查查,不然直杀HP老家.

如果要直杀HP老家,就要让人家K油了.

网友:
LS的两位神人们

LZ问的分明是山寨的HP

人家光明正大的说了是:普惠

非惠普也

呵呵

可爱的LZ,除了试你没有别的办法

要不,你数学高深,把这个算法破解了,完全逆推出来

网友:
引用楼主 fly135 的帖子:
整套系统是 普惠的 有人能看得懂吗?

图片里有个数组  每个数组都是128个程序 大伙能看出是用什么方式加密的吗?

我靠.............普惠啊........

网友:
确实是普惠。。。。不是HP 。。。。。。连个网站都没得。。网上只有企业名片。。。。哎。。高数。。这个有点困难。。。。。。

网友:
本帖 后传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008/08/ff02bae0-269f-47f6-8f5d-d25f17ce427c.html?seed=359983531

网友:
把数据贴出来,这些图片还得手工输入

网友:
我就说 惠普  怎么搞起小区水表来了

网友:
ic卡的加密不就是des,3des,rsa这些

网友:
LS近来在看TEA这个也非常简单实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