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ADI宸ヤ笟鎶€鏈�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初学者求助
millercab
millercab

网友A(2008-03-12):
vxworks初学者求助
我把vxworks移植到了VMWARE的虚拟机上,编程时有两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1.我编译的VXWORKS内核是包含了target shell组件和一个host与target符号表同步的组件的,在TORNADO编好程序后download到虚拟机中,为什么在tornado的命令行下能运行程序中的函数,而在虚拟机中的vxworks命令行下运行同样的函数却提示undefined symbol?
2.在tornado的命令行下执行某个函数时,为什么有的包含printf语句的函数会打印在tornado的命令行下,而有的函数会打印在虚拟机中的vxworks中?我看不出它们的区别在哪.让printf打印在哪里靠什么控制?
打印
编程
undefined
download
运行程序

网友B:
1.
Tornado操作界面->Tools->Target server->Configure...
此处配置target server时,Target server property对应的下拉框中
Core file and symbol system选项下
有个Synchronize Target/Host Symbol Table需要勾上
不推荐同步主机和目标机的符号表,貌似有问题
2.
如果没有重定向的话,printf都是打印到target shell下,即你说的虚拟机上的
printf语句都是打印到标准输出,看你定向到哪个位置就打印到哪个位置了

网友C:
1. 符号表同步貌似只能是target shell下载后,能够在host shell下更新,当host shell下载的话,target shell是无法更新的。
2. host shell下执行某一个函数的时候,WDB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任务来运行,这个任务的IO将被重定向到host shell上。这样,你在host shell下敲某一个函数的时候,printf的内容就直接打到host shell上了。
假设这个函数里有生成新的任务的代码,这样里面生成的任务还是独立的,printf默认就打到标准IO,即界面上去了。
如果在host shell下,你调用的是-> sp 函数, 这样你会发现全都打标准IO上去了。

网友D:
学习中,知识就是点滴的积累,感谢前辈的回答!!!!!!!!!!!!!

网友E:
2、
输出到目标
->?shConfig SH_GET_TASK_IO off
输出到windshell
->?shConfig SH_GET_TASK_IO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