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eq2403如何接打打电话??

楼主:
    短信功能开发的差不多了,想开发接打电话功能,查看q2403的datesheet,上面只介绍q2403有相应的管脚,如:SPK1P,SPK1N,连接听筒,MIC1P,MIC1N来连接听筒,我的问题是:
     1.Q2403芯片里面集成了,PPP,tcp,ip,协议吗?接打电话需要那些协议啊?
      2.2403通过串口可以实现接打电话吗?
      3.q2403的datesheet上的相关功能介绍中的AT+VGR的作用是??
    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啊,呵呵

网友:
我都想知道呢

网友A:
找相应的AT命令文档看一下就知道了.
接打电话都是GSM规范规定好的,每家都遵守.拨电话用ATD,接电话用ATA.
或者参考GSM0707

网友:
   你好,说得在详细的吧,我还是不太理解,谢谢,
   再者就是SPK1P,SPK1N,直接连接听筒,MIC1P,MIC1N直接来连接听筒吗??
   谢谢,期待您的回信!!

网友:
请教一下SPK1P,SPK1N,MIC1P,MIC1N在板面上的什么位置?

网友:
谁能告诉我q2403的datesheet上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相应的AT命令文档看一下就知道了.
接打电话都是GSM规范规定好的,每家都遵守.拨电话用ATD,接电话用ATA.
或者参考GSM0707

AT+VGR 调节受话音量.

网友:
应该是SPK1P,SPK1N,连接听筒,MIC1P,MIC1N连接话筒

网友:
在哪里能找到GSM的AT命令集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Q2403模块的SPK1P,SPK1N,MIC1P,MIC1N各在板面上的什么位置?
或者说,话筒和听筒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
AT简单,涉及硬件就不懂了。

ATD号码;

分号,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