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hex直接下載到芯片上

楼主(2008-04-01):
如何把hex直接下載到芯片上
我有一個hex檔 沒有源程式 我想把它下載到單片機上 (c51rf-s3100)
在keilc51上應該怎樣操作呢 或者能用其他方式燒到板上呢?
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剛從零開始學單片機的小生~
芯片
其他
如何

网友A:
如果你的板子是开发板的话,你所使用的芯片应该会有一个官方推荐的烧写器。

网友B:
(c51rf-s3100)
成都无线龙的板子??
呵呵
这个用的是C8051F310的MCU
你得找一个EC2或是UEC2这样的仿真器或是下载器
安装相应的驱动后,就能在仿真界面下找到相应的选项了
然后用KEIL的下载指令就可以

网友C:
没有编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