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B6.0可以下载到家用电脑上吗?

楼主:
求VB6.0可以下载到家用电脑上吗?

网友:
不解。。。那lz还想用在什么平台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需要windows系统

网友:
明显可以的哇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windows系统,可以装

网友:
不信的话可以去尝试

网友:
家用电脑还能装什么OS?无非就是 2000,XP

网友:
当然可以,楼主尽管使用就是。

网友:
楼主居然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可以,而是vb6只能运行在windows上,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可能不行,原因如下:
1、你可能没装网卡或者猫。
2、即便有你可能没有开通网络。
3、你可能不晓得去哪里下载。
4、你的硬盘可能满了。
5、如果你能上网也知道有效网址硬盘剩余空间也足够,还不能下载说明操作者头壳坏掉了。
6、不管你用什么操作系统只要没有以上的问题,一定能下载。能否安装,能否运行你没问,我也不需要回答了。

网友:
楼上各位看清楚LZ问的问题,人家问,能不能下载到家用电脑。
没有人问你们在家用电脑能不能安装和运行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