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能力不足是什么意思

楼主:
驱动能力不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外面的器件电阻太低,相当与短路,是吗?

为什么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呢?是不是放大了电流,还是什么的,请高手具体的说说,

网友:
是由于功率不够
   每一个器件的工作都需要一定的功率,如果你的功率不够,也就驱动能力不足;则不能正常工作,根据功率守恒定律,输入多少功率就会输出,所以功率是不能够被放大的~~~~~加三极管是没有用的

网友A:
一般提到“驱动能力不够”是指某个IO口、引脚无法直接用高电平驱动某个外设,因为一般CPU的IO引脚驱动能力是20mA以内,假设外设需要高电平30mA才能正常开启,那么这个IO就无法驱动这个外设。

加三极管,就是将IO口接在三极管的基极,而驱动脚由三极管的发射极或者集电极提供,这样,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就能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MOS管也一样。

网友:
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到“驱动能力不够”是指某个IO口、引脚无法直接用高电平驱动某个外设,因为一般CPU的IO引脚驱动能力是20mA以内,假设外设需要高电平30mA才能正常开启,那么这个IO就无法驱动这个外设。

加三极管,就是将IO口接在三极管的基极,而驱动脚由三极管的发射极或者集电极提供,这样,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就能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MOS管也一样。

网友:
应该主要是指IO的输出电流太小,无法达到器件的要求

网友:
驱动能力就是指你的器件不能获得理想工作参数,原因是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分压,功率消耗等等问题,所以当把理想电路做成实物连接后就会出

现很多问题,常用的都有相应的驱动芯片,芯片内部构造也就是一些基本的MOS管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