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VS 2005c#怎样才能访问到2410的GPIO口

楼主:
在下正用c#在windows ce 5.0操作系统下写一个设备(ARM9 S3C2410)的程序,但不知VS 2005 c#怎样才能访问到2410的GPIO口?有没有这样的dll或函数?如果没有,采用PB5编写GPIO的流接口驱动程序,VS2005 C#又怎样调用?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直接控制寄存器

网友:
CE的DDK函数MmMapIoSpace可以把寄存器的映射到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来肆意操作。
你需要C#中P/invoke这个native的API,然后就可以像驱动一样直接操作了,参考相关驱动的寄存器操作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两位大哥能否说得详细细,最好能给个实例。小弟谢谢!

网友:
1 先得知道C++代码如何操作寄存器;
2 C# P/invoke相应的API
3 具体的实例没有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