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的大小端如何能够自己设置

楼主(2008-05-22):
ARM的大小端如何能够自己设置
我现在在学习omap5910
在ARM与DSP数据传送时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ARM是默认的小端存储
DSP是默认的大端存储
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好像ARM端的大小端可以自己设置
请问哪位大虾能赐教一下 自己如何设置
存储
能够
如何

网友A:
通过设置一个寄存器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具体哪个寄存器记不清了,自己查一下。

网友B:
传输时,涉及不到CPU本身的大小端,而是涉及传输协议的高低位在先的问题。
读取一个0x1234时,不管是BigE还是LittlE,你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数,不会有差别,绝不会读出0x1234和0x3412两种。
同样写一个数,你也不会分别写成 0x1234和0x3412对吧。
用什么接口传输的?串口?SPI?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