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的smart device的工程编译错误求教

楼主:
安装了CE6,导出了sdk,安装后基于此sdk建立了一个smart device的console application的project,编译时没有问题,链接时有很多类似于
libcpmt.lib(strin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__thiscall std::exception::exception(char const *)" (??0exception@std@@QAE@PBD@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thiscall std::bad_alloc::bad_alloc(char const *)" (??0bad_alloc@std@@QAE@PBD@Z)
的错误,查了一下libcpmt.lib应该是c++的运行库,链接时使用的是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lib\x86\libcpmt.lib,看样子也是正确的,请指教!

网友:
在linker-input中去掉 /NODEFAULTLIB试试。

网友:
感谢回复,现在就是去掉的:Ignore all default library:No
改成Yes/NODEFAULTLIB后链接错误更多了

网友:
error LNK2019 说明你没有给工程添加.LIB文件,可以在工程属性的Linker-》Additional Dependencies中将.LIB文件添加进来。。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sdk啊,怎么链接的是x86的目录的?

ce6应该是arm的

网友:
我不是emulator啊,我这个bsp就是X86的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还没有解决

网友:
2019的错误就是缺少.LIB的库文件。

网友:
。。。。那你知道缺少什么库文件么。。。

网友:
这要看你调用了什么函数了。比如调用SHInitDialog函数,除了需要相关的头文件为,还需要添加aygshell.lib库文件。

网友:
看上去是STL的函数啊……

网友:
STL需要啥运行库?楼下的知道不?我这边是VS建工程的时候默认就有了。

网友:
用 release 编译下试试

网友:
你修改过项目的设置没有?

网友:
修改哪些设置?我工程本来需要的一些lib文件和头文件路径我增加过

网友:
你换一个sdk试试,是不是你的sdk build的有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我抽空试试

网友:
找到原因:定制平台时没有加上C++ Run Time Library的支持,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