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wince下vfw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急求问wince下vfw的问题
要在wince嵌入式平台上采集图像,想利用vfw来采集图像(听说wince下可以用vfw),在用PB生成系统时,我将
Core OS\CEBASE\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nologies下的Audio,Graphics,Media全选上了,但在自己
导出的SDK中却没有vfw.h和vfw32.lib,这样我就不能完成图像采集了。
我该怎么做呢,我的方法不对?
高手指点一下吧!
谢谢了!
Media
wince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到目前为止,CE并不支持VFW。不过我们这里提供的USB摄像头驱动和编程接口类似于VFW,同样可以实现图象采集的功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下载:http://www.cyansoft.com.cn/products.php?display=21

网友B: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C(2008-11-01):
WINCE60用DIRECTSHOW,WINCE50用IOCTL控制宏!

网友D(2009-04-05):
用DIRECTSHOW或者用设备驱动里面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