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M5.0上安装sqlite?

楼主(2008-11-10):
如何在WM5.0上安装sqlite?
如题:如何在WM5.0上安装sqlite? wce上又该怎么装?
安装
如何

网友A:
先将sqlite的代码移植到wince平台,然后将对应的驱动添加到wince里面就应该可以吧。其实使用跟在windows上应该一样。
我只做了第一步,后面没时间测试。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8/05/06/2403770.aspx
VC2005使用SQLite,适用于WIN32以及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