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SetWindowPos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
在mobile windows中我在主窗体上放了一个按钮,然后在程序中设置 pBtn->SetWindowPos(NULL, 0, 0, 500, 500, SWP_SHOWWINDOW | SWP_NOZORDER);
但是怎么不起作用?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一个控件?
用movewindow,SetWindowPos这个是窗口用的

网友:
那我应该怎么改变按钮的位置?

网友:
真的没人会吗?

网友:
都试过了,不管用啊

网友:
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不可能无效,应该是你的代码问题,而且你的button有(500,500)这么大吗?

网友:
真的,不信大家可以试试,建个工程,在窗口上放个按钮,在程序初始化OnInitDialog中使用MoveWindow或者SetWindowPos设置位置都是没用的!
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还有什么说道~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网友:
0变-1可能会可以

网友:
不行啊,我改成1试了 pBtn->MoveWindow(1, 1, 500, 500, 1);
还是没反应,谢谢啦

网友:
谁知道能告诉我吗?

网友:
是不是嫌分太少?可我只有这点儿了,帮帮忙吧~

网友:
大家春节快乐,恭喜发财,帮帮我吧!

网友:
在OnInitDialog后使用

例如 OnSize, OnActive, 或直接用OnTimer中实现。

网友:
不行呀,大家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谢谢了!
唉!头都大了~

网友:
我用这个函数成千上百次了,从来没有无效过,肯定是你的代码有问题,贴你的代码出来。

网友:
建了一个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在主对话框窗口中随便拖了一个按钮,然后我在OnInitDialog中写了下面的一句:
pBtn-> SetWindowPos(NULL,   0,   0,   500,   500,   SWP_SHOWWINDOW   ?   SWP_NOZORDER);
不起丝毫作用。

大家也可以试试,帮我想想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按钮有500×500那么大吗?

网友A(2008-01-25):
我服了,呵呵,改成50*50也不行。你试过没有啊?不然我们不是成了在这儿空谈?这是我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调整对话框肯定没有问题,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怎么通过代码在windows mobile程序中动态调整按钮控件的位置和大小。按钮不也是窗口吗?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B: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704/11/96264742-3994-4ffa-b46f-1ba0d9bb4b85.html
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查了MSDN也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C:
原因我找到了。
void CMy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Instan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MY4352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MY4352_DIALOG));
}
这是系统默认的。
把{}里面的东西全干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