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了!重新求助关于调试BUG的问题!

楼主:
产品:PDA设备,CPU:PXA270

起因:电源管理中,PDA有两种供电模式:1,电池;  2.外部电源或USB供电
      当当前PDA是电池供电时,在CE系统的桌面的下方(任务栏上)无图标,在控制面板的电源管理中显示是电池
      当当前PDA插上外部电源或USB供电时,在CE系统的桌面的下方(任务栏上)有个插头一样的小图标,在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项显示电源
      检测方法是通过读一个GPIO的状态判断当前是电池还是外部电源的的

出现问题:当PDA进行高低温测试时,在高温下,有时,系统的显示屏上显示的CE系统桌面会变的向外扩张,有时,触摸屏会反映特别慢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时当状态由原来的电池供电变为插上外部电源或USB供电时,任务栏上 的图标和控制面板的状态都不会变化;
          反之,当当前插着外部电源或者USB时,拔下外部电源或USB,任务栏依然会有小插头的图标,控制面板上电源管理中的状态也不变;

分析原因:
        测试过程中发现:当PDA设备关机状态时,手按住触摸屏,再开机,这时,插拔外部电源或USB,在任务栏和控制面板下状态都不会改变,基本和高低温测试出现的问题一样
            分析原因1:可能是因为手按住屏启动后,触发中断,数据一直占着AC97总线(AD采样到触摸屏采样点后传到AC97寄存器中)导致那个GPIO不能判断当前电池状态。
        测试过程中发现:当外壳压到屏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分析原因2:高温实验使外壳变形,压到了触摸屏
        测试过程中发现:高温使系统操作变的很慢
            分析原因3:可能是高温使主芯片工作效率降低,导致AC97繁忙。
            分析原因4:软件或者硬件BUG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而且温度不一定是影响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以前据说在常温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现在这种错误情况在常温下“不好遇”
还有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是AC97的问题,因为我对AC97的工作原理不熟悉,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驱动的问题。
又或者是其他问题??
请大家帮忙发表一下意见和建议!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不过帮你顶顶。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可以写个测试程序,将gpio口的状态读出来看看。

网友:
这问题不如放硬件那里问问

网友:
汗,又重开贴。

你有没有试试看在touch中断IST里把GPIO的level输出?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ac97的ad中断线,遇到硬件问题不要猜,要一步一步确实。。。
外壳压到屏,会有终端产生,会阻塞其他操作,使其他操作看起来“很慢”

网友:
你测量一下AC97的信号啊,首先当电源,USB拔出之后GPIO状态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其次,确认一下是不是触摸屏一直都给AC97中断,用示波器确认一下,如果这些都确认了,再考虑软件的问题吧,AC97本身的驱动就没什么BUG,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建议你的产品触摸屏不要压得太紧,我以前的一个项目中也是屏厚了一点点,所以触摸屏被压得太紧,所以很难给AC97正确的中断触发信号,试试看吧

网友:
感谢各位
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锁定在硬件底板上了
测试过程如下:
    1、首先找个一个没有外壳的裸板,在高温下测试,并没有发现出错现象
    2、又找个一个以前有错的,把外壳去掉,发现还是会出现错误
    3、把这两个产品的核心板都拿下来互换,发现。原来没出现错误的,换了核心板也不会出错,以前出错的换了核心板还是会出错
    4、出错的板子在常温下过5-10分钟后又恢复正常(期间并没有做任何操作)

网友:
顺便再问一下:
    GPIO的上拉电阻与温度是否有直接影响关系?

网友:
你的东西需要很有经验的才能搞定,为什么不在我建的群说说呢
那里有几个是我们学校的硬件高手。对这些分析很有一套

网友:
按照我的群规,长期不发言的,俺要删除人的。
朋友也不例外的哦

网友: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又重开贴。

你有没有试试看在touch中断IST里把GPIO的level输出?

这个绝对是个好建议。

网友:
哈哈
你给我个管理员当当我不就说话啦!
我加了15个WINCE的群
但是里面基本说话的都不说正事
问问题很少有人回答
所以我也基本不在里面问问题!
没eeworld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给我个管理员当当我不就说话啦!
我加了15个WINCE的群
但是里面基本说话的都不说正事
问问题很少有人回答
所以我也基本不在里面问问题!
没eeworld来的快!

这个想法不错,再说了,你也整天挂QQ,时间也多。我一个人经常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每天晚上踢那么多人。让你给我分担一下压力。
songtitan牛人建议你读GPIO,你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比较多种可能性。要一步一步盘查。